怎样用Altium Designer绘制器件封装?

楼主(2019-04-28):
    怎样用altium Designer绘制器件封装?

网友:
    有三种方法了:第一,复制粘贴法,生成PCB库然后复制里面器件到自己的库里面;第二,IPC封装向导,输入封装参数即可生成标准封装;第三,异形封装,可以自己建个焊盘库,按要求放置然后修改焊盘即可。

网友:
    新建封装库,命名,根据规格书设定焊盘位置和丝印框大小,然后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