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B和FC封装工艺

楼主(2019-04-29):
这两种工艺是主要的工艺了,下面的比较会有个初步了解
·按照封装工艺的不同,可分为引线键合封装和倒装封装。
·引线键合(WB)使用细金属线,利用热、压力、超声波能量为使金属引线与芯片焊盘、基板焊盘紧密焊合,实现芯片与基板间的电气互连和芯片间的信息互通,大量应用于射频模块、存储芯片、微机电系统器件封装。
·倒装(FC)封装其采用焊球连接芯片与基板,即在芯片的焊盘上形成焊球,然后将芯片翻转贴到对应的基板上,利用加热熔融的焊球实现芯片与基板焊盘结合,该封装工艺已广泛应用于CPU、GPU及Chipset等产品封装。

网友:
    毛老师科普, 报到

网友:
    每天学一点

网友:
    FC,一般的PCB SMT 厂能焊接吗

网友:
    第一个图,为什么要打多根线,过电流?

网友(2019-06-01):
    好资料,感谢毛大神,有机会一定要参加您的SIP封装培训班

网友(2021-07-26):
    学习学习,早日精通

网友:
    :lol:lol:lol:lol:lol:lol

网友:
    :lol:lol:lol:lol: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