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开关时过冲很大

楼主(2019-04-29):
下面是电路和实际测出的波形,上升和下降都有很大的过冲,这个要消除掉呢

    後面有電感性負載嗎?
    夭壽喔~@_@!!!

楼主:
    没有接负载呀,用的1欧姆的负载电阻测试的@超级狗

网友:
    NMOS做开关管,S端直接接地,负载放在高端,即D端会好些吧!

网友:
    开关瞬间,栅漏之间的电容,栅源之间的电容会形成通路,输入稳定后,晶体管导通内阻会起作用,这样就会造成电流不相等

网友:
R7存在感性?输入频率为10M?信号边沿更高,器件内部也有感性,不能忽略,并一个续流二极管试试。尖峰易击穿晶体管的栅源之间的绝缘介质。一般负载应放在漏极,负载放在源极对器件导通也会有影响。

网友:
    MOS管本身电容太小,R3并接一个电容来调整就可以了。

网友:
    另外一种方式,加大R5电阻;阻值不够的话R3也要加大。

网友:
    解决这种问题,一般都是:降低驱动端电流能力、提高被驱动端容性负载

    说的很有道理,两种方式已经验证

网友A:
    学习了,想问楼主这个开关控制用在什么电路上?

网友:
    负载端放个电容试试;另外NMOS做开关的话,负载一般放在电源和NMOS之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想问楼主这个开关控制用在什么电路上?

    激光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