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77E58的芯片能否用STC89C52来代替?

楼主(2019-04-29):
W77E58的芯片能否用STC89C52来代替?

最近要做一个USB通信的,但是发现程序与硬件的搭配是用W77E58芯片来做的,能否用C52来代替吗?

网友A:
对比一下说明书。。。。看一下.好像管脚和指令都兼容8051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比一下说明书。。。。看一下.好像管脚和指令都兼容8051

是的,我看了下说明书基本都是兼容的,但是W77E58用的32M晶振,我怕C52用32M晶振会不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我看了下说明书基本都是兼容的,但是W77E58用的32M晶振,我怕C52用32M晶振会不会有什么问题。

手册应该有。。我好像记得是0-35MHZ。你查查看对不对。。。STC的文档编写的太差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册应该有。。我好像记得是0-35MHZ。你查查看对不对。。。STC的文档编写的太差劲了。。

在淘宝上找了下 发现目前都是用W5500或者ENC28J60的来做以太网的通信。。RTL是太老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