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ILINX NEXYS3—教你如何点亮LED

楼主(2019-04-29):
XILINX NEXYS3—教你如何点亮LED

  第一步:打开ISEDesign Suite软件,本例使用的是目前最新版本的ISE,为ISE14.7
     第二步:新建工程。点击File菜单下的New Project,弹出如下界面:将工程命名为led_test.

    下一步,出现如下界面:

注意选对FamilySpartan6DeviceXC6SLX16,其他的默认即可。然后点击下一步,最后点击Finish,如下。
         第三步:现在工程是空的,需要新建  文件。在Hierarchy窗口的空白处右键点击NewSource。出现如下窗口

选择Verilog Module,并将文件名命名为led_test(文件名与工程名保持一致),然后点击下一步。出现如下界面:

楼主:
接上:

可以先不理会这个界面,直接点击Next。最后点击Finish

至此,一个工程已经建立好。
下面输入代码。在led_test.v中输入如下代码:
module led_test(
         led
   );
output[7:0] led;
assign led=8'b11111111;

endmodule
截图如下:

代码很简单,此处只是实现点亮全部的LED
接下来,需要对管脚进行分配。先选中Hierarchy中需要先选中顶层代码文件led_test.v然后双击Processes下的User Constraints/I/O Pin Planning(PlanAhead) Post-synthesis

稍等片刻,弹出如下对话框,选择 Yes

关闭弹出的Welcome界面。

然后,参照原理图或者Nexys板子上的标注,对管脚进行分配。分配结果如下:

然后将其保存,点击Save Constraints

然后关闭该界面。  回到ISE界面,双击下图的ProcessesGenerate Programming File进行编译生成.bit下载文件。

然后,进行下载。打开下载软件 Diglient Adept

点击Browse  ,选择刚才产生的.bit文件。

最后点击Program进行下载。 最后效果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