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手把手教Xilinx Nexys3 MicroBlaze之流水灯

楼主(2019-04-29):
转——手把手教Xilinx Nexys3 MicroBlaze之流水灯
网上有很多相关的教程,步骤差不多,不过还是有一点小区别:1,由于使用的板子(芯片型号)不一样,2,使用的ISE版本不一样(网上现有的大多使用的ISE版本比较低)两个原因使得某些步骤不一样,设置的方法也有点小差别。
本实例FPGA为Xilinx NEXYS3,ISE版本为14.7。实现的功能为简单的流水灯。
第一步:在ISE中新建一个工程。点击File—New Project,取工程名字为microblaze_led,如下:

点击next,选择NEXYS3的型号,如下:

点击next,然后再点击finish 第二步:新建一个Embedded Processor,然后命名。(点击Project下的New source

然后点击next,最后点击finish 然后弹出一个对话框,如下,选择Yes

接着,弹出如下对话框,

默认设置即可,点击OK,出现如下界面:

这里配置板级的信息和系统选择,板级信息如输入时钟频率,复位信号有效极性等,系统选择可以配置为单核或双核,优化策略可以是面积或吞吐量,该实例默认选择均符合要求,无需改动,点击“Next”到下一界面。

选择ProcessoRFrequency50MHz,设置Local Memory Size32KB。接下来需要添加一个8bitGPIO外设,点击“Available Peripherals”下的“Add Device…”按钮。点击“Add Device…”按钮后出现如下界面,由于是led,故做如下选择:(分别设置“IO Interface Type”为“GPIO”、“Device”为“LEDS”,完成后点击“OK”。)

由于步骤比较长,编辑比较麻烦,所以不在写下去。感兴趣的可以下载pdf附件,pdf讲的很清楚。

网友:
回复看看隐藏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