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 EE软件SIP封装设计求助

楼主(2019-04-29):
【求助】最近正在应用mentor EE  VX1.2软件进行SIP封装设计,作为小白,诚心向各位大神请教下列问题:
1.pin-die数目与芯片 引脚数目不一致时,怎样进行cell封装设计?
2.在设计完成芯片封装后,怎样将wire与bondpad进行连接?
大神们能 以实例进行深入详细的讲解就更好了, 衷心感谢各位大神的帮助!!!

网友A:
bu会用,用cadence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bu会用,用cadence多好

cedence怎么用啊?大神

网友B:
没看懂问题,最好有图示意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看懂问题,最好有图示意一下

比如说一个芯片有8个引脚,但是pin-die数目却不是8,那么我怎么建立它的封装呢?

楼主:
引用 楼主:
比如说一个芯片有8个引脚,但是pin-die数目却不是8,那么我怎么建立它的封装呢?

如果您进行过键合线设计,应该能明白我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bu会用,用cadence多好

cadence咋用的?能给说说嘛!!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看懂问题,最好有图示意一下

是指BGA的封装?QFN的封装?

网友(2019-07-18):
    你微信多少,加你进METNOR SIP微信群

网友C:
    MENTOR SIP设计方面比CADENCE做的好

网友(2020-05-04):
引用 网友C:
    MENTOR SIP设计方面比CADENCE做的好

    可以加微信一起讨论吗185025632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