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影响相位噪声的因素有哪些?

楼主(2019-04-29):
请教大神,影响相位噪声的因素有哪些?

一般是由什么原因引起的?怎样去掉呢?相位噪声是否会因为放大器的噪声系数会恶化?但是没有实测过。哪位大侠对这个问题有理论上的解释或实验结论请指教。非常感谢!

网友:
不会,因为PN本质上是PM/FM,所以不会随放大器的噪声系数恶化。实际中Mixer需要的LO功率很高,在VCO/LO之后会有功率Buffer,但是并不会影响PN。

网友:
不会吧。放大器的噪声应该影响PLL信噪比的。除非相噪很差,放大器的噪声影响不明显。

1.放大器的噪声系数对Phase Noise没有影响。
2.放大器对Phase Noise 有影响,这些影响也是因为Load pulling引起的,这与Amp的噪声系数没有任何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