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射频传导干扰中的电流钳

楼主(2019-04-29):
我公司想买个射频传导干扰装置,现在有两种报价方式,一种有注入钳的方式,一种是CDN,注入钳方式要贵10多万元,请问用一般试验用哪种方式,注入钳方式有什么好处,请卖家指导。

网友:
注入钳通用性好一些,电源、信号线缆都可以测试。CDN有局限性

网友:
这个需要根据注入的对象,选择设备的注入方法,具体的注入方法和设备要求可以参见IEC 61000-4-6的标准

网友:
    买注入吧,一次到位,有注入有检测,比电压法准确,至于成本,一次投入,会用好多年

网友:
    我们电源用的是CDN,信号线用的是耦合夹,楼主说的注入钳莫非像汽车电子的注入的环形探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