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微带线做电感或电容的用法?

楼主(2019-04-29):
我们知道用微带线可以模拟高频上的纯电感或电容,那一般情况是不是如下
当微带线开路使用时候,理解为电容
当微带线短路使用时候,理解为电感
请教大神,非常感谢!
那长度影响什么?
四分之一波长有啥特殊?
四分之一波长做开路时候,也是理解为电容?但是相当于是阻抗无穷小??
做短路时候,理解为电感?阻抗这时无穷大?
这个阻抗不太理解。

网友:
你应该用一个高频软件仿真一下
就不用什么近似公式了
比如说ADS中的lineCalc就行

网友:
长度影响的是相位。
四分之一波长就是π/4正弦波的峰值,最高点。
四分之一波长做开路时候,也是理解为电容?但是相当于是阻抗无穷小??,
不是的,XC=1/2πFc,理论上讲是这样的,开路和短路和波长没有关系,电抗和频率有关
下一问题同上

网友:
    可以使用1/4波长的细线实现电感,使用扇形实现电容,容值和感抗可以用serenade计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