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测试微带天线的同轴连接器选型怎么选?

楼主(2019-04-29):
有谁知道测试微带天线的同轴连接器选型怎么选?3 A* r) S$ z: V- ^* ^

网友:
微带天线么?可考虑用同轴连接器侧馈连接。也可以考虑同轴线直接焊接,然后同轴线再接个连接器就行。不过既然是微带天线,为什么要加个连接器呢?不是直接就在板上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