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干扰滤波器的滤波原理?

楼主(2019-04-29):
杨老师的书中说到:  电磁干扰滤波器通过反射电磁干扰能量来衰减电磁干扰的目的。那么我在考虑接口滤波电路的时候,不能单纯的用电容电感的阻抗公式设计电感和电容的值,是这样?  谁能讲讲原理啊,非常感谢!

网友:
高频下,电感电容表现出不是电感电容了

网友A:
电源滤波器是反射型滤波器,磁环等属于吸收型滤波;
电源滤波器可以根据公式进行计算,比较复杂,另外没有考虑分布参数,计算下来出入可能也很大,不是很准;这方面的可以看看同济大学的一片滤波器设计的毕业论文,你可以在网上找一下;
一般有经验的设计师,看一看测试结果基本就设计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滤波器是反射型滤波器,磁环等属于吸收型滤波;
电源滤波器可以根据公式进行计算,比较复杂,另外没有 ...

文章名字叫什么?没找到同济医科的

网友:
目前最有效的手段还是通过仿真

网友:
目前还是通过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