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4mil线宽顶端和底端差多少?

楼主(2019-04-29):
Hi all,

      如图片中PCB 中5mil 和4mil线宽顶端W2和底端W1,能差多少,1mil
???

Thanks

网友:
这个你最好直接问对接的板厂。不同板厂往往有不同补偿值。

网友A:
一般是1mil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1mil

谢谢,这个是怎么算的呢,比方说我们走5mil的线,那低端W1是5mil还是顶端w2是5mil呀?

网友:
35um  比较保守,Necpcb提供高精密PCB 板加工,任意阶,盲埋孔,台阶HDI设计的PCB精加工.50um是我们的动力,25um是我们的追求,线宽线距实现50um尖端蚀刻制造

网友:
你的这个问题就是厂家对于内外层线路补偿值了,也就是看你的内外层中的基铜是多少,不同的基铜补偿值不同,相同的基铜内外层的补偿值也不同,你的这种计算模式选取的也有问题,你这个计算阻抗模式是外层不盖绿油的计算模式。通常我们外层线路均是盖绿油的。通常内层1oz,内层线路的补偿值是0.2-0.6mil则下线宽按实际设计线宽,而上线宽就需要减小补偿值。外层0.5oz基铜(完成1oz)则通常补偿1-1.5mil,则设计线宽的取值也分不同的厂家,有的是按上线宽,有的是按下线宽,也有按中线宽计算的,建议按中线宽取值,不如设计线宽是5mil,则上线宽减小补偿值/2,下线宽则按线宽加补偿值/2.

网友:
主要还是看各个厂商的工艺,我个人一般按0.5mil计算

网友:
一般按上线宽计算我们是这样的,基本都比下线宽大1mil

网友:
主要还是看各个厂商的工艺,我个人一般按铜厚1OZ 以下是按照0.5mil计算,1OZ以上线宽是按照1MIL计算

网友(2019-07-31):
和成品铜厚有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