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使用speed2000仿真在相同激励下使用和不使用ibis模型跑出波形差别很大

楼主(2019-04-29):
    如题,做了两种情况:
同一网络连接:U1.12(TX)——U3.11(RX)

    (1)U1器件不赋予ibis模型:U1.12脚信号设置为发送端并增加激励:V_in nd_in gnd digital_ramp (0 1 5n 0n 1n 1n)
    + pattern = (0,1,1,0,1,0,0,1,0)

    在U3.11和U1.12端观测对应波形,如图1.(和理论相符)。

    (2)U1器件赋予ibis模型:并在对应U1.12管脚设置对应ibis模型,并赋予对应和上面相同激励源,如图2. 保存运行仿真,得出波形如图3,和定义的激励差别很大。

想请教下大神们是哪里设置问题吗?

谢谢!

网友A:
    把文件或topo贴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文件或topo贴上

毛老师你好:

增加对应塔的图片。

网友:
    你可以用下面的方法试试。1)这个模型接法对不对?它最高的频率可以跑多少?2)把这个模型用别的软件,搭topo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