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封装仿真,应该怎么入手

楼主(2019-04-29):
请教封装仿真,应该怎么入手?用哪个软件好一些

网友:
    看你要做什么仿真,封装仿真包含很多方向

网友A:
    siwave可以提取S参数

网友(点评):
能提的软件可多了,会一种就差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siwave可以提取S参数

有没有比较详细的操作手册,网上找的,都不全

楼主:
引用 网友A:
    siwave可以提取S参数

    版主能否推荐一款容易上手的 软件

网友:
    设计还没入门,又要搞仿真

网友:
    软件操作的话,help是最好的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