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OrCAD CIS中选中网络时,在哪里设置可以在窗口下面显示选中对象

楼主(2019-04-29):
    见图中标注红色的区域,显示对象数量

网友A:
    正下面框内显示也有,看是否满足你要求

你选中一根,接着右键选择signals,左上角就会出现该网络的连接处,如图,看看是不是你想要的数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选中一根,接着右键选择signals,左上角就会出现该网络的连接处,如图,看看是不是你想要的数量

谢谢你的回复,我想要右下角的这个提示,目前我的软件不提示

楼主:
    @jacklee_47pn 可以解答下么

网友:
    在我的電腦上不管是16.6或是17.2版本上,複數的連接線只能告訴你有幾根線被選擇到。

网友:
    建議安裝 HOTFIX 來修補軟件的漏洞,看看有沒有幫助。

网友:
    试了下,我的软件完全没问题。同意6楼的说法,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