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这个电路能正常工作吗?

楼主(2019-04-29):
想做一个简单的防电池过放电的电路(电压低于3.4V就不工作了),电路图如下,请大家给点意见,另外是不是用TL431代替稳压管更好?谢谢!

网友:
这种电路来防电池过放,当VBAT处于灵界时很容易出现供电不稳定的情况。TL431的稳压效果好,但对此也不会有多大的改善。

网友:
不好,用比较器尽量这些器件是的损耗要小~~

网友:
用比较器的电池过放保护电路方案我们在2004年就申请了专利

网友:
首先稳压管在2V7以上的时候就一直在泄放啊,那么三极管基极的电平变化其实很小的,所以三极管开关状态并不会改变啊,MOS管的开关状态也不会改变;三极管是电流驱动,100K的电阻有点太大了吧;MOS管栅极一般不加串阻,上拉一般也不需要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