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Altium Designer学习笔记

楼主(2019-04-29):
#altium Designer
类似软件:
1,pads     //清晰地文件结构 友好直观
 2, cadence  //高速板工具 大型公司行业标准   %60电脑主板 %40手机主板使用这个软件  #使用高像素的相机拍照,然后使用这个软件生成原理图。

#学习建议:
# PCB的制作流程:
 1,设计电路图;
2,导入原件;
3,原件布局;
4,PCB走线;   //十分关键;
 5,工厂加工;

#工程的新建与原件的安装:
#新建工程
 file-new-project-pcbproject
 #新建原理图文件
…………
 //project后面的红色标识表示没有保存;
//在使用其他库文件的时候可以将那个库文件Add Libarry到Project里,防止以后打开这个原理图是警告找不到库文件;

#原理图常用菜单介绍:DXP最常用的选项是Preference里面的
1,系统设置:system-general
                -view   显示设置
                -account
                -trans....
.................................
 2,原理图设置:Schematic-general
                        -鼠标设置
                        -.....
 .................................
 3,PCB Editor
 ................................
 #File-new
      -open
      -Import  导入CAD里的文件
      -print  打印设置!!!!
      -recent document
#View
 ................................
#Project

#Place:  放置

#Desigen..

#Tools..

 #Simulator  仿真

#reports 报告
Reports-Measure Distance:在原理图或PCB中测量距离/**快捷键:Ctrl+M**/

 #Window  对窗口进行控制

 #Help 帮助文档 论坛  软件的说明  查看各种快捷键的使用

 /*****************************原理图图纸设置***********************************/
 Design-document-options 或者鼠标右击原理图 然后设置;
 #可以自己绘制原理图标题栏:右上角的铅笔和直角尺就是绘制工具,绘制工具里有A是文本
#自己绘制的模板要保存到原理图模板的路径,并且保存为*.SchDoc格式;(边框和图纸的颜色都可以改变)
//原理图设置里的可视栅格与捕获栅格:
 1,snap:             捕获栅格;
 2,visible:          可视栅格;
3,Electrional Grid:电气网格,当手动布线时,鼠标靠近具有电气的导线或者焊盘的时候,自动跳到焊盘的中心处,设置的值越大,电气“吸引”更远。

 /******************************原理图--放置原件编辑属性************************/
 1,Place-part
 2, 鼠标右键下的Place-part
 3, 在libarry下找原件,直接拖出进行放置  空格键调整/旋转原件的角度,X/Y键进行X,Y轴的镜像;
 4,选中原件按Delete删除原件
 5,原件属性设置:双击!     /*要掌握原件的属性*/
 #原件属性:
 Designator:标识符;//每个原件都要有一个唯一的标识符!!!
 comment:???????

/*****************************原理图-放置导线与电气符号************************/
1,放置导线:Place-wire;//当连接处出现红色叉的时候表示接触良好;
 #连接好以后单击鼠标右键退出
2,放置电气符号:Vcc/Gnd;
#直接在工具栏选择VCC和GND放置即可,在放置的时候设定VCC的值;

 /*****************************网络标号与网络查看*********************************/
 #Place- Net Label:要把网络标号放在原件引脚的延伸导线上!否则PCB会报错.
 按住Alt键然后单击网络标号,可以查看网络连接的两个点。
 #对于对称的引脚,对齐连接以后,按住Ctrl键进行拖动及自动连线!!
 #割断导线:Edit-Break Wire;
 #使用Ctrl+D复制原件!!

 /********************************设置原件编号************************************/
 #手动:原件属性里的Designator
 #自动编号:当原理图中有多个相同的元件时,可以使用自动编号方法;
 1,Tools-Annotate Schomatics,注释规则一般使用Comment,-update changes list--Accept changes;
如果出现update没有反应时,可以点一下reset all;
 2,撤销自动编号:Reset schomatic Designator;
3,使用快捷键TU来一个一个的给拖出来的原件编号;

 /*******************************绘制总线****************************************/
 #总线:相当于一根多芯导线;
 #Place--Bus--Tab(设置)--Place bus entry--Place net label--P[0..7](放在总线的上面)<一定要写而且要放对位置!!>--Place net label(和放置网络编号一样的操作了)
/*******************************原理图编译**************************************/
编译是一个查错的步骤:
 #编译的时候对整个工程进行编译:右击工程文件:Compile PCB Project..;如果没有消息弹出,则是没有错误;
 #编译的消息在system中的messages;     #一般警告可以不用管。例如:offgrade:不在栅格上;
 #对于编译的错误和警告,到时候判断;

/******************************绘制原理图原件***********************************/
 #在库里找不到的原件要自己绘制;
 1,New--schomatic libarry  #使用绘图工具进行绘制;               //首先新建原理图库;
画好原件以后可以使用A给其起名字;
 2,在一个库里放多个原件:Tools--New component;
3,如何在别人的原理图中直接生成一个原理图库:Design--Make shcematic Libarry;这样,就可以生成一个包含所有原件的库文件;

 /**************************层次原理图设计**************************************/
 #从上到下层次原理图设计:将一个原理图分成多个模块,放在不同的原理图纸张上;
1,新建一个工程;
 2,Place--sheet symbol--designator和File的名字可以一样
 3,放置原理图入口:Place Sheet Entry,设置入口Name和I/O Type<如果是用总线连接,就写总线的名称>,总线连好以后要写总线名称;
4,生成相应的子原理图:单击原理图符号--右击--sheet sybol actions--creat sheet from sheet symbol
 ##!!!!!!注意!!!!!!!!!!
 //用总线连接的两个原理图,他们的端口名称、总线名称都是一样的,而且是总线的取值范围!!

 /***********************************新建PCB与外形绘制*************************/
1,添加PCB文件:直接在工程上添加PCB文件或者File--new--pcbdocument
2,绘制PCB形状:切换到mechanical机械层,用绘图工具绘制PCB形状;
 3,PCB默认背景是方格,我们可以改成点:右击PCB,snap Grid--grid manager--coarse进行选择设置;将Lines换成Dots(Fine和Dots);
4,绘图工具栏里有坐标原点,方便测量线段的长度;方便绘制板子的大小;

/***********************************Define board shap与convert*************************************/
 1,丝印层Top Overlay:用来标识原件的名称,符号等。。。
 2,在Altium里面,多选都是按住shift键然后选择;
3,确定原理图的形状:Designe--Board shape--Define from selected objects;
4, PCB挖孔:Tools--Convert--creat Board cutout from selected primitives;!!!!!
5,原理图姿态调整:全选--工具栏里的十字符号移动--空格键旋转;
 6, 原理图原件导入;//非常关键的一步;
 (1),编译整个工程是否有错误
(2),选中原理图--Design--Update PCB Document pcb工程--Validate Changes--excute changes;//一定要选中原理图以后再进行编译!!!

 /*********************************工作层面介绍************************************************/
1,Top Layer和Bottom Layer:顶层和底层:
2,Mechanical1层,用来裁剪板子的形状等;
3,top overlay,bottom overlay:顶层丝印层和底层丝印层:放置原件符号,文字等;底层丝印层可以选择Mirror来使其在背面能够正常显示;
 4,Top Paste,Bottom Paste:主要用来在板子正/反两面的贴片式元件上涂焊锡膏用的;
 5,Top Solder/Bottom Solder:阻焊层,也就是上绿油的层;
6,Keep-out Layer:禁止布线层;
7,Multium-Layer:通孔层:直插式原件的孔就是通孔曾,可以和其他层建立联系;

/***********************************原件布局*************************************************/
 #基本原则
1,数字电路与模拟电路分开布局;
 2,过孔1.27mm范围内不能摆放原件;
 3,螺丝孔3.5mm范围内不能放贴装原件;
 4,插线原件与贴片元件之间至少保持2mm距离;
 5,金属壳体原件要与其他原件分开布局;
 6,发热元件放在板子的外侧方便散热;
7,电源插座放在板子的边缘;
8,有方向和极性的原件方向保持一致;
#原件放在底层的方法:
1,双击原件--选择PCB层;
2,拖动原件的时候按L键改变原件的所在层;
 #PCB警告的处理方法:
Design--Rules..,如果有引脚之间太近而导致的警告,可以查看并修改电气安全规则中的最小安全距离;
#快速搜索原件快捷键:JC
 #自动布局与自动布线是达不到设计要求的,所以在真正的工程应用中是不会使用的;
#在原理图中框选的原件,在PCB中会有选中提示;
 #Shift+H隐藏左上角的提示信息;
 #单击PCB层以后按L,可以修改各层的颜色;

 /*********************************常规布线与线形状********************************/
1,设置布线层面:Rules--Routing--RoutingLayers,在top和bottom后面打勾,表示在顶层和底层布线;
 2,导线宽度:Rules--Routing--Width--:设置最小min,最大max,preferrd;
 #可以新建宽度,自己定义!
3,在布线的过程中按Tab键设置走线宽度,走线的过程中按shift+space可以改变走线的方向、形式;
 4,同一个原件走线要对称,即两段线宽相同;
 5,布线开始要放在原件引脚的中心;
6,布线离板子的边缘至少20mil;
7,走线尽可能少,尽量少跳线,整齐;
8,当走线交叉式,要打过孔跳过去,#Place Via;
9,走线符号:#Interactively Route Connection;
 10,走线不能走锐角和直角!!!!!!
 11,电源线要比一般走线宽!!
 12,一根走线可以有不同的宽度。
13,GND先不用布,因为要覆铜,覆铜以后所有的都是GND;
 14, 要一根粗的电源线出来给所有的用电原件供电,不允许芯片的电源接出来给其他原件供电!!
 15,晶振下面不能走线;
 /*****************总线式布线与蛇形布线*************************/
#总线式布线:
  当多根线十分整齐时,可以采用总线式布线:先画出要布的线--按住shift选中所有要布的总线--点击工具栏总线符号--单击选中的走线;
#蛇形布线:
  在布线的工程中按shift+A就是蛇形布线;键盘的1,2键调整角度;键盘的3,4键调整周期长度;

/*********************Mark点设计规范*************************/
#Mark点是机器自动焊接是能够使用的参考点;
#放置成对角线,放在适当位置,和原件类似;
 #可以在原理图中和PCB中防止Mark点;

 /************************加泪滴******************************/
 #有诸多优点;
 Tools--Teardrops--add/remove--一般是给焊盘和过孔加泪滴:Pads/Vias;圆弧还是直线:Arc/Track;
 是单个还是所有:selected/all

/**********************覆铜*************************************/
除了走线、原件以外全部铺满铜皮;

网友:
不学习不行了

网友:
要一根粗的电源线出来给所有的用电原件供电,不允许芯片的电源接出来给其他原件供电!!,这句话不太理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