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用#include<reg52.h>,也不用sft,怎么用c语言写单片机程序

楼主(2019-04-30):
不用#include<reg52.h>,也不用sft,怎么用c语言写单片机程序,比如调亮一个led(不用汇编)

#include <reg52.h>
void main()
{
     P1=0xaa;

不用#include <reg52.h>,也不用sft,怎么写。

网友:
那就用地址了啊

网友A:
2楼正解。。直接操作地址

网友B:
这个简单,我试过的。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 0x90) = 0x01; //特殊功能寄存器P1的地址为0x90
    //在P1.0输出高电平

    while(1); //循环
}

楼主:
引用 网友A:
2楼正解。。直接操作地址

怎么操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简单,我试过的。
void main(void)
{

将0x90转化为unsigned char 的指针,通过指针找到地址为0x90的值,赞赞赞,基本功好扎实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