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开关求助

楼主(2019-04-30):
各位朋友,小弟遇到一个问题,设计一款电路,用到了MACOM公司生产的一款型号为:MASWSS0144TR-3000 的射频开关,实际的用法如下图所示,使用过程中发现逻辑控制端会额外叠加了直流电压到分压电阻端,使得分压电阻端的电压异常,影响测量结果,想请教一下,朋友们是否用过类似的这种射频开关,如何消除逻辑控制端额外引入的直流电压,这款射频开关数据表上说可以通过DC电压,谢谢!

网友:
器件资料如上

网友A:
For positive voltage control, external DC blocking capacitors are required on all RF ports.
射频端口明确说出需要接DC block capacitors,隔直电容。
在我们的设计规范中,所有的射频器件默认情况下,它的射频端口都需要加上隔直电容
楼主,有些不明白你的意思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For positive voltage control, external DC blocking capacitors are required on all RF ports.
射频端 ...

对的,你说的没错,是这样的,在交流耦合的时需要添加一个隔直电容,现在我想用在直流耦合下,数据手册上也写了可以通过的范围在DC - 3.0 GHz,应该可以通过直流,但是却额外会引入一个直流分量,这个直流分量是由于控制端引入的,不是我想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For positive voltage control, external DC blocking capacitors are required on all RF ports.
射频端 ...

之前测试发现如果添加一个负载50Ω,直流分量会减小至0.08V,负载越大,引入的直流分量会越大

网友B:
射频开关当直流开关用? 这种用法没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射频开关当直流开关用? 这种用法没见过。

对的,这种场景确实是当做了直流开关,还有一种场景是用作射频开关添加隔值电容,当初也是看到了这款芯片,体积小,可以通过DC - 3.0 GHz信号,刚好一块数据采集卡上需要采集直流信号或交流信号,所以选择了这款,后来发现这款芯片一直存在直流分量,导致测试结果过出现问题,现在也在找有没有其他途径解决这一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对的,这种场景确实是当做了直流开关,还有一种场景是用作射频开关添加隔值电容,当初也是看到了这款芯片 ...

射频开关是必须要加阻直电容的,因为pin diode需要固定的直流偏压才能工作正常。datashet说DC-3GHz的意思是加一个很大的电容,频率下限可以逼近0Hz, 但是不能改变射频输入输出端口的偏压。如果想保留直流分量,可以在输入输出电容领一端用RF choke 短接,用电感或者磁珠均可。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射频开关是必须要加阻直电容的,因为pin diode需要固定的直流偏压才能工作正常。datashet说DC-3GHz的意思 ...

楼上说的没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射频开关是必须要加阻直电容的,因为pin diode需要固定的直流偏压才能工作正常。datashet说DC-3GHz的意思 ...

    嗯嗯,这个地方确实有点问题,如果按我现在的这种设计方案,那现在有没有办法,把这个直流分量给它去掉,我想要的三个电压值分别是+1.80V、+0.9V 、+0.45V,这个开关的特性使得这三个值偏差比较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嗯,这个地方确实有点问题,如果按我现在的这种设计方案,那现在有没有办法,把这个直流分量给它去掉, ...

你这个分压电阻做什么用的?不能放一个电容到射频端口和电阻之间隔直?

楼主:
引用 楼主:
嗯嗯,这个地方确实有点问题,如果按我现在的这种设计方案,那现在有没有办法,把这个直流分量给它去掉, ...

如果改变阻值,两个点的电压会有改变,通过调整电阻可以接近想要的值,但是这样没有普遍规律,相当于是外部+1.8V通过分压电阻产生的基准电压与射频开关电压引入的直流分量进行了叠加,之前还尝试将射频开关等效为一个电压源与一个内阻串联,求解过射频开关的内阻1685欧姆左右 开路电压为+2.83V ,三个电阻值分别为 127Ω、57Ω、52Ω。用仿真软件仿真了一下,符合要求 +1.8V、+0.8V、+0.45V,但是实际将此三个电阻焊接至R57、R59、R62 三个电阻位置,实际电路发现三个点的电压:+1.8V、+0.77V、+0.67V,并与理论标准值:+1.8V、+0.9V 、+0.45V差别较大,想请教一下,这个如何在现有的基础上进行修改,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分压电阻做什么用的?不能放一个电容到射频端口和电阻之间隔直?

对,不能添加电容,我想过这个,这个电路就是想要把分压电阻端的电压通过射频开关的逻辑控制,把想要的电压传送到ANT_A那一端,所以不能添加隔直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分压电阻做什么用的?不能放一个电容到射频端口和电阻之间隔直?

如果改变阻值,两个点的电压会有改变,通过调整电阻可以接近想要的值,但是这样没有普遍规律,相当于是外部+1.8V通过分压电阻产生的基准电压与射频开关电压引入的直流分量进行了叠加,之前还尝试将射频开关等效为一个电压源与一个内阻串联,求解过射频开关的内阻1685欧姆左右 开路电压为+2.83V ,三个电阻值分别为 127Ω、57Ω、52Ω。用仿真软件仿真了一下,符合要求 +1.8V、+0.8V、+0.45V,但是实际将此三个电阻焊接至R57、R59、R62 三个电阻位置,实际电路发现三个点的电压:+1.8V、+0.77V、+0.67V,并与理论标准值:+1.8V、+0.9V 、+0.45V差别较大,想请教一下,这个如何在现有的基础上进行修改,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对,不能添加电容,我想过这个,这个电路就是想要把分压电阻端的电压通过射频开关的逻辑控制,把想要的电 ...

    就是说你的目的是做一个直流开关?那为什么不用普通的模拟开关?比如FSA3357
https://www.onsemi.com/pub/Collateral/FSA3357-D.pdf
    这种开关功能和普通机械开关一样,可以过直流,阻抗只有零点几欧姆。而且价格便宜多了

网友D:
你的逻辑控制端的电压输入是多少?你是怎么确定 电阻分压端 叠加的 是来自逻辑控制端的电压?

这个电路 搭起来后,你可以控制一下你的attena端的 信号强度,再看看是怎么回事。有可能是你的RF 信号的 DC 分量加上去的,而不是控制端的。我没用过RF switch,但是感觉可以这样去debug一下。

网友A:
楼主这个电路出来后,至少射频信号会严重衰减并有很强的驻波效应。效果不会好。

你的设计目的也是很有趣的。信号DC-3G,并且还有变电压。是什么系统?大家可以一起讨论一下。

其实,可以考虑将DC 和射频信号分开讨论。即使这种情况,极低频和3G信号的电路设计也是非常困难的。

网友A:
若能不考虑噪声影响的话,可以考虑运放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逻辑控制端的电压输入是多少?你是怎么确定 电阻分压端 叠加的 是来自逻辑控制端的电压?

这个电路 ...

谢谢!逻辑控制端的电压为:(1)逻辑H:+3.3V  逻辑L: 0                                          (2)电压的来源有两个方向 第一个是:右边分压电阻产生的 第二个:逻辑端产生的,如果与右边的分压电阻去掉,只要给逻辑电平,右端就会量取到电压,并且量取到到的电压与负载有关(负载越大,所量取到的电压也越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电路出来后,至少射频信号会严重衰减并有很强的驻波效应。效果不会好。

你的设计目的也是很有趣 ...

感谢,您的回复哈,我这个地方的应用仅仅是用它作为一个模拟开关,类似继电器的作用(只要求通断),没有射频信号的加入,其实目的很简单,就是将右端通过电阻分压后的电压通过逻辑控制输送到左端ANT_A端,但是实际电路搭建后,发现右端并非简单的分压,而是叠加了逻辑控制端的电压在内,这一点是没有想到的,试图将其内部等效为电压源与内阻串联求解方程,得到理论计算值,但是将电阻替换后发现,并未达到理想的电压,还在尝试寻求解决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说你的目的是做一个直流开关?那为什么不用普通的模拟开关?比如FSA3357
https://www.onsemi.com/pub/ ...

您好,非常感谢,我看了介绍,这个开关基本满足要求,有点担心,这个开关逻辑控制端的电压是不是也会叠加过来,就是使得我分压端的电压会有变化,想请教你一下,您有没有用过这个开关呢,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若能不考虑噪声影响的话,可以考虑运放电路。

嗯嗯,运放电路可以得到想要的电压,只是想要用逻辑来控制,修改起来比较麻烦,还是想基于目前的基础上修改,先调试第一版

网友C:
引用 楼主:
    您好,非常感谢,我看了介绍,这个开关基本满足要求,有点担心,这个开关逻辑控制端的电压是不是也会叠加 ...

    这个系列的我用过单刀单掷的,控制电压和通道对于直流信号是完全隔离的,类似于继电器。高频会有一点耦合,但这个可能你并不在乎。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系列的我用过单刀单掷的,控制电压和通道对于直流信号是完全隔离的,类似于继电器。高频会有一点耦合 ...

    好的,非常谢谢,我想再请教一下,它可以通过AC信号吗?我现在有一个电路中用逻辑控制它,既可以通过直流信号又可以通过交流信号(120MHz),并且不想额外叠加进去控制端的电压,之前用的一款芯片,会把控制端的电压额外叠加到通路中,导致一些列的问题,很棘手,不好解决,麻烦看到了,帮忙回复一下,再次感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的,非常谢谢,我想再请教一下,它可以通过AC信号吗?我现在有一个电路中用逻辑控制它,既可以通过直流 ...

    可以过交流信号,通道就是个小电阻,你可以完全把它看成一个继电器。不过频率越高隔离越差。10MHz datasheet隔离度是-58dB,更高频率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过交流信号,通道就是个小电阻,你可以完全把它看成一个继电器。不过频率越高隔离越差。10MHz datash ...

非常感谢,推荐的这款芯片搭了一个电路测试了一下,在模拟电路中可以用的,解决了下面电路中的问题,还想用在AC交流耦合的电路中,只是在带宽是250MHz,而需要的是500MHz左右,您是否了解到类似这开关带宽大一点的,谢谢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推荐的这款芯片搭了一个电路测试了一下,在模拟电路中可以用的,解决了下面电路中的问题,还想 ...

    你这个MACOM芯片就可以用在交流耦合的情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