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地问一下,不要笑我!在我们设计中,为什么射频的信号线周围要接地呢?

楼主(2019-04-30):
弱弱地问一下,不要笑我!在我们设计中,为什么射频的信号线周围要接地呢?

网友:
为了尽可能减少其他信号线的空间辐射,对射频走线上的信号的干扰

网友:
    别的信号的辐射以及空间里的外部辐射到达 还未到达射频线就通过 GND 被吸收了。这样就打到屏蔽 干扰的作用了。

网友:
    起屏蔽作用

网友:
    你可以看看 coplanar waveguild 和 microstrip 的区别。。

网友:
    好问题,学习了

网友:
    看了各位大神的回复,学习了
    接地可以吸收干扰信号的和辐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