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SIP里面,放置器件只能一个一个的手动放?

楼主(2019-04-30):
为什么SIP里面,放置器件只能一个一个的手动放?有没有方法向PCB那样,全部一起放置出来

网友:
好像还没有

网友A:
都是手动一个一个放置的

网友B:
我现在还是做一个die的,没用到

网友:
留给cadence去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是手动一个一个放置的

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还是做一个die的,没用到

后面做一个小系统,就知道了

网友(2019-05-30):
手动放置就行了

网友(2020-06-10):
引用 网友A:
都是手动一个一个放置的

可以把sufrace面的器件摆放到base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