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4无法进入仿真。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9-04-30):
keil 4无法进入仿真。是什么问题?

系统是WIN10,应该不是系统的问题。用了好几个星期都没问题。今天突然就进不了仿真
按下仿真按钮后卡了一阵就自动退出来了。没有改动啥设置。重新安装也还是一样(可能设置没有变),网上的教程也看了很多,基本设置都设置好了。问下哪位大神有这个经验?可能还有什么地方没设置好疏忽了? 求解答

网友:
这种问题不好说,也不保证就一定不是系统的问题,WIN10作为新系统,跟很多软件的兼容性个人感觉还需要时间磨合,我原来在WIN8上安装protel99,也是开始的时候用的好好的,后来突然有一天用不了了,到现在也没找到解决方法,所以如果不想换操作系统,可以装个XP虚拟机,能省掉不少麻烦事

网友:
我也不知道为啥,不过你可以试一下keil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