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低功耗的产品,电池上下电功能大家都是怎么测试的?上电20uA,下电1uA

楼主(2019-04-30):
甩个问题大家讨论一下:有低功耗的产品,电池上下电功能大家都是怎么测试的?上电20uA,下电1uA
有没有廉价的简单处理方式转成AD信号给muc
记得以前用2级运放做的

是實際產品上應用?還是生產測試要用?^_^

网友A:
直接万用表测比如福禄克17B,分辨率0.1uA

网友B:
现在有些功耗分析仪表,精度可以做到nA甚至pA级,可以做到精确测量。

楼主:
测试用。测产品上电/下电的电池功耗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万用表测比如福禄克17B,分辨率0.1uA

生产线要做成做成自检测的,万用表太占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有些功耗分析仪表,精度可以做到nA甚至pA级,可以做到精确测量。

有些是可以,但是贵。可扩展性不是太理想

网友:
1、串接一个高精度10Ω电阻(电阻太小精度难保障);
2、两端压降连结一个低零漂的差分放大器,一级不够要两级放大;
3、输出直接连接MCU的AD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