衰减器的分类及选择

楼主(2019-05-01):
衰减器的分类及选择

衰减器按照功能分类主要有固定衰减器、可变衰减器,而可变衰减器又分为手动步进衰减器和可编程衰减器。选择衰减器是除了考虑频率范围、功率、衰减量等基本规格外,更重要的是考虑重复性、精度、SWR和寿命,特别是重复性,它是您测试系统数据一致性的保证。
1、衰减器的分类
衰减器按照功能分类主要有固定衰减器、可变衰减器,而可变衰减器又分为手动步进衰减器和可编程衰减器。
2、衰减器的选择
选择衰减器是除了考虑频率范围、功率、衰减量等基本规格外,更重要的是考虑重复性、精度、SWR和寿命,特别是重复性,它是您测试系统数据一致性的保证。
重复性:微波测量中经常把衰减器作为参考,因此测量精度不仅决定于参考标准的精度,而且与插入过程的重复性有关,典型的制造测试可能需要每天数百次的连接/断开,因此测量的重复性与所使用的衰减器有极为密切的关系。
SWR:在衰减器插入测试网络时,衰减器的SWR与网络SWR的相互影响会造成频率改变失配,从而使测量精度降低,这一变动量通常会超出衰减器的平坦度指标,因此SWR对衰减器来说是极为重要的。
精度:衰减器精度直接影响用衰减器进行测量的测量不确定度,在许多测量或计量中,衰减器是校准其它元件和仪器所使用的基本标准器件。
寿命:步进衰减器的寿命通常用使用次数来规定的,长寿命通过减少定期维护、停机时间和修理实现较低的使用成本。
固定和步进衰减器广泛用于各种信号调整和电平控制应用。如:
1)、降低信号电平
2)、源和负载阻抗匹配
3)、测量两端口器件的增益或损耗
衰减器可以单独放到测试系统中使用,还可以使用驱动控制器把多个可编程衰减器和开关连接起来,组成自动的测试系统。这将会使客户的测试系统既保证了测试的可靠性,又提高了测试的效率。

网友:
看看衰减器的分类及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