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Xilinx FPGA的数字跑表实现

楼主(2019-05-03):
基于Xilinx FPGA的数字跑表实现

这个项目的主要目的是通过设基于Xilinx FPGA计数字跑表,掌握于Xilinx FPGA的工作原理,掌握动态LED的显示原理,数字跑表的工作原理。

原理:

该跑表有3个输入端,分别为时钟输入(clk)、复位(clr)和启动/暂停(pause)。其结构示意图如下图所示:

复位信号高电平有效,可对整个系统异步清0;当启动/暂停键为低电平时跑表开始计时,为高电平时暂停,变低后在原来的数值基础上再计数。

跑表的计数可以分为以下三个模块:

a.对百分秒进行计数,每计满100,产生一个进位cn1。

b.对秒进行计数,每计满60,产生一个进位cn2。

c.对分钟进行计数,每计满60,系统自动清0。

对所计时间的显示也是本实验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此处,我们用了6个LED数码显示管,采用动态扫描的方式进行数字的显示。采用直接位驱动,对应接口:SEL0~SEL3,每一位控制一个LED,悬空为高电平。

源代码
1.Verilog源代码,StopWatch.v
module stopwatch(led_clk, led_rst, led_sel, led_seg, pause);
    input led_clk, led_rst, pause;
    output reg[3:0] led_sel;
    output reg[7:0] led_seg;

    integer countsel, countscan;
    reg [3:0] led_num1, led_num2, led_num3, led_num4;
    reg divclk;
    reg run;

    parameter ZERO = 8'b11111100,ONE = 8'b01100000, TWO = 8'b11011010;
    parameter THREE = 8'b11110010, FOUR =8'b01100110;
    parameter FIVE = 8'b10110110, SIX = 8'b10111110, SEVEN =8'b11100000;
    parameter EIGHT = 8'b11111110, NINE = 8'b11110110, BLANK = 8'b00000000;

    always @(posedge led_clk or negedge led_rst)
    begin
       if (!led_rst)
       begin
           countscan = 0;
           divclk = 0;
       end
       else
       begin
           if (countscan == 99)
           begin
              countscan = 0;
              divclk = ~divclk;
           end
           else
              countscan = countscan + 1;
       end
    end

    always @(posedge divclk or negedge led_rst)
    begin
       if (!led_rst)
       begin
           led_num1 = 0;
           led_num2 = 0;
           led_num3 = 0;
           led_num4 = 0;
           run = 0;
       end
       else if (!pause)
           run = ~run;
       else if(run)
       begin
           if (led_num1 >= 9)
           begin
              led_num1 = 0;
              if (led_num2 >= 9)
              begin
                  led_num2 = 0;
                  if (led_num3 >= 9)
                  begin
                     led_num3 = 0;
                     if (led_num4 >= 5)
                         led_num4 = 0;
                     else
                         led_num4 = led_num4 + 1;
                  end
                  else
                     led_num3 = led_num3 + 1;
              end
              else
                  led_num2 = led_num2 + 1;
           end
           else
              led_num1 = led_num1 + 1;
       end
       else
       begin
           led_num1 = led_num1;
           led_num2 = led_num2;
           led_num3 = led_num3;
           led_num4 = led_num4;
       end
    end

    always @(posedge led_clk or negedge led_rst)
    begin
       if (!led_rst)
       begin
           countsel = 0;
           led_sel = 4'b0001;
       end
       else
       begin
              if (countsel == 4)
              begin
                  countsel =0;
                  if (led_sel == 4'b1000)
                     led_sel = 4'b0001;
                  else
                     led_sel = led_sel << 1;
              end
              countsel = countsel + 1;
       end
    end

    always @(led_sel)
    begin
       case (led_sel)
           4'b0001 :
           begin
              case (led_num1)
                  0 : led_seg = ZERO;
                  1 : led_seg = ONE;
                  2 : led_seg = TWO;
                  3 : led_seg = THREE;
                  4 : led_seg = FOUR;
                  5 : led_seg = FIVE;
                  6 : led_seg = SIX;
                  7 : led_seg = SEVEN;
                  8 : led_seg = EIGHT;
                  9 : led_seg = NINE;
                  default : led_seg = BLANK;
              endcase
           end
           4'b0010 :
           begin
              case (led_num2)
                  0 : led_seg = ZERO;
                  1 : led_seg = ONE;
                  2 : led_seg = TWO;
                  3 : led_seg = THREE;
                  4 : led_seg = FOUR;
                  5 : led_seg = FIVE;
                  6 : led_seg = SIX;
                  7 : led_seg = SEVEN;
                  8 : led_seg = EIGHT;
                  9 : led_seg = NINE;
                  default : led_seg = BLANK;
              endcase
           end
           4'b0100 :
           begin
              case (led_num3)
                  0 : led_seg = ZERO+1;
                  1 : led_seg = ONE+1;
                  2 : led_seg = TWO+1;
                  3 : led_seg = THREE+1;
                  4 : led_seg = FOUR+1;
                  5 : led_seg = FIVE+1;
                  6 : led_seg = SIX+1;
                  7 : led_seg = SEVEN+1;
                  8 : led_seg = EIGHT+1;
                  9 : led_seg = NINE+1;
                  default : led_seg = BLANK;
              endcase
           end
           4'b1000 :
           begin
              case (led_num4)
                  0 : led_seg = ZERO;
                  1 : led_seg = ONE;
                  2 : led_seg = TWO;
                  3 : led_seg = THREE;
                  4 : led_seg = FOUR;
                  5 : led_seg = FIVE;
                  6 : led_seg = SIX;
                  7 : led_seg = SEVEN;
                  8 : led_seg = EIGHT;
                  9 : led_seg = NINE;
                  default : led_seg = BLANK;
              endcase
           end
           default
           begin
              led_seg = 'hx;
           end
       endcase
    end

endmodule
2.引脚分配源代码,StopWatch.ucf
net led_clk loc = p80;   #1KHZ
net led_rst loc = p57;
net pause   loc = p59;

net led_sel<3> loc = p3;
net led_sel<2> loc = p5;
net led_sel<1> loc = p7;
net led_sel<0> loc = p9;

net led_seg<7> loc = p14;
net led_seg<6> loc = p16;
net led_seg<5> loc = p18;
net led_seg<4> loc = p21;
net led_seg<3> loc = p23;
net led_seg<2> loc = p27;
net led_seg<1> loc = p30;
net led_seg<0> loc = p33;

设计比较简单,但是亮点不少,主要为:1.使用XilinxXC2S200型FPGA器件设计实现2.使用电子EDA实验开发系统的2位拨动开关作为A方向和B方向有车通过的传感器的输入,使用系统的6位发光二级管作为A方向的红绿黄灯和B方向红绿黄灯输出,使用系统的数字时钟作为系统运行的时钟。3.使用Xilinx ISE 6.3软件进行Verilog HDL开发。有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扩展一下,成功的感觉固然喜悦,但是追求成功的感觉,更让人觉得激情昂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