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siwave局部仿真用HFSS画的区域仿真,报错解决

楼主(2019-04-30):
siwave局部仿真用HFSS画的区域仿真,画的这个HFSS仿真老是报错该怎能解决,谢谢

网友A:
我也遇到了,怎么办

网友B:
打开RESULT目录里面生成的HFSS EXTENT部分的SIW档看看就基本知道问题在哪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了,怎么办

我的情况是在BOT面的连接器背钻的时候,背钻局部加上HFSS区域就不行,觉得是这块的原因,具体的换在查找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开RESULT目录里面生成的HFSS EXTENT部分的SIW档看看就基本知道问题在哪里了

愿问其详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愿问其详

出现报错的原因有很多种,例如找不到REFERENCE生成不了PORT,或者是EXTENT画的不合理等等。所以如果你的MESSAGE里面提示该EXTENT的HFSS已经成功生成了,那么你就可以在工程目录下面的RESULT那个文件夹里面找到对应的SIW文档,是属于切好你画的EXTENT部分的,打开看看里面的PORT生成是否有误或者是其他的问题等等,检查一下就基本能知道问题在哪里了

网友:
    有包括参考平面框在内吗?

网友C:
    切的面太小了吧,适当大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出现报错的原因有很多种,例如找不到REFERENCE生成不了PORT,或者是EXTENT画的不合理等等。所以如果你的M ...

哥,你能截图说明那个文件,文件那块吗,有图有真相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切的面太小了吧,适当大点

    是的,我切大一点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