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 Ohm impedance 和 50 Resistor 的区别?

楼主(2019-05-01):
想问一下,这两个的区别。

比如大家都说 50 ohm match。 如果50ohm impedance tranmission line 和50 ohm resistor,处于并联或者串联,S21 的影响是什么?

网友:
阻抗与特征阻抗的区别

网友:
说的有道理,电阻只是低速时候的阻抗表现,高速的要算上电容和电感的阻抗,有点像牛顿的三大定律不能用在制造太阳能电池的意思。

网友:
这是个常见的问题和疑惑。
刚刚由电子电路转学微波或射频时常常碰到这个问题。

其实有时也可以用电路的方法来思考。
1、50欧姆微带线后接50欧姆,这种场景下,微带线的输入信号被50欧姆吸收,理想情况下是完全吸收。 这种实际的场景就比如环形器变隔离器。

网友:
1、50欧姆微带线后并连接50欧姆到地,这种场景下,微带线的输入信号被50欧姆吸收,理想情况下是完全吸收。 这种实际的场景就比如环形器变隔离器。

网友:
2、50欧姆微带线后并连接50欧姆到地,然后再接50欧姆微带线,再在这后面的50欧姆系统就和这个50欧姆电阻构成并联到地,等效为25欧姆,在这个50欧姆电阻上面的端口上就发生了很强的反射波。

网友:
其实在实际射频电路中,也有实际使用电阻元器件做电路的。如电阻衰减器
https://www.eda365.com/thread-188514-1-1.html

你看看这篇文章,对你的理解也有些帮助的

网友:
特性阻抗是线宽和填充材料决定的,不是我们常说的电阻阻抗,所以50ohm impedance tranmission line 和50 ohm resistor说法不一样

网友:
阻抗包括实部和虚部,50欧电阻可以看做是只有50欧实部阻抗的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