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关掉这个DRC?Line to Route Keepin Spacing

楼主(2019-05-02):
主要是外边是公司要求的图框,这个DRC在哪个地方可以关掉?不愿Waive

网友:
试了一下,您只能Waive 了

网友:
    route keepin是限制布局布线的空间,这个你可以调整下,这是最外围的设置。规则中确实没有调整line到route keepin

网友:
    line到route keepin有干涉的地方看能不能删除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