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导入dxf时原点如何对准

楼主(2019-05-02):
    导入dxf文件,移动导入outline的图形中心线到allegro原点,设置移动最小格点0.0254mm,老是对不到正好,确实移动时最小

网友:
    用snap功能抓取中心到原点

网友:
    用坐标一般都对的准

网友:
    同意三楼,直接用命令行移动到指定坐标

网友:
    右键 snap pick  to 》segment vertex

网友:
    敲坐标不行吗

网友:
    办法太多了,就看你会不会

网友:
    單位在調0.01呀

楼主(2019-08-08):
    多谢大家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