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源入口保护电路的设置

楼主(2019-05-04):
电路中,电源电路要求前级需要浪涌保护,绝缘耐压测试又要求泄放电流小于10mA,绝缘测试电压和浪涌基本一致,不知道该如何处理了??:(

楼主:
不知道这方面的大神们都是如何处理的

网友:
浪涌加压敏啊,和耐压测试又没关系!

网友:
电源入口的防护电路通常是采用组合保护电路,如下图交流220V电源防雷:

气体放电管与压敏串联,减少压敏老化提高系统可靠性; 不做绝缘耐压测试,一般选取直流击穿电压为600V或以上的气体放电管; 做绝缘耐压:放电管的直流击穿电压一般选取AC绝缘耐压测试值的2倍。

网友:
耐压测试可以拆除防护器件,这两者并不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