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APE一起添加网络。

楼主(2019-05-04):
    如图片:
这个白色的是有网络的铜箔。
绿色是没有网络名字的铜箔。
有什么可以快速改变铜箔的网络的方法?

网友:
    先弄好一个,复制的时候带网络复制

网友:
    画好了之后批量改?可以用脚本,但是个人建议,手动一个个改,不多。以后可以画好一个设定好net,批量复制会更好点

网友:
    画跟cline将所有shape连起来  update一下shape   然后把cline删掉?

网友:
    只能是带网络复制吧

网友:
    不然就是SKILL,有change shape net 这样的功能

网友:
    同种网络的话带网络复制最快了,不同的话只能一个个添加了

网友:
    有这功夫都弄好好久了。。。。。。

网友:
    跟大神们学习学习。

网友:
    先帶好一個NET 再一起COP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