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上电瞬时脉冲尖波的消除方法及产生原因

楼主(2019-05-04):
芯片电源脚,如下图4次上电-断电中,每次“脉冲尖波”幅度还不一样。产生的原因据说是上电瞬间芯片电源脚的滤波电容充电所需的大电流在存有感性的线路(铜箔走线等)产生“升压”效果。消除这种尖波的方法可以用钽电容取代之前的普通瓷片电容即可完全消除。那么问题来了,请教,钽电容为什么可以避免产生这种尖波?是它的充电时间较快还是较慢?还是其它原因?谢谢

这种尖波对芯片有很大损害……

网友A:
    选用ESL更小的电容试试

网友B:
    这种尖刺你上CBB电容效果也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用ESL更小的电容试试

    昨天又进一步做试验,确实应该是电容本身的ESL产生的尖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尖刺你上CBB电容效果也不错的!

 这个体积太大了,产品空间受不鸟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体积太大了,产品空间受不鸟啊

    有小体积的CBB的,主要我觉得比钽电容成本低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小体积的CBB的,主要我觉得比钽电容成本低太多。

    哦,这样吗?有1206封装 10uF 或4.7uF的不?

网友:
    如果你对电源相应要求不高,电源输出或电容输入串联一个磁珠看看。

网友:
    讲的挺好的,多学习看看

网友C:
    DC的使能端EN 对地并个1UF贴片电容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DC的使能端EN 对地并个1UF贴片电容试一试

 这个到是有想到过,可是现在电容那么贵,客户完全不接受这样的做法,再说了,这样不能完全消除,只是略改善。因为这个波是电容本身就能产生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到是有想到过,可是现在电容那么贵,客户完全不接受这样的做法,再说了,这样不能完全消除,只是略 ...

    明白了 那是输出电路本身产生的或者是叠加到输出电容上,那和本身DC/DC器件或LAYOUT有关吗 ?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明白了 那是输出电路本身产生的或者是叠加到输出电容上,那和本身DC/DC器件或LAYOUT有关吗 ?

layout线太长形成的电感听说也会有影响

网友D:
引用 网友C:
    DC的使能端EN 对地并个1UF贴片电容试一试

1UF贴片电容太大了,一般PF级别就够。
    作用只是让开关变慢,效率变低,开关发热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D:
1UF贴片电容太大了,一般PF级别就够。
    作用只是让开关变慢,效率变低,开关发热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