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换了封装库中的某个封装的焊盘,BRD文件如何自动更新封装?

楼主(2019-05-04):
将下图封装的焊盘从SMD_95_10MIL改成了SMD_100_14MIL(包括焊盘名称也改变了)

在BRD文件中用PLACE-UPDATE SYMBOL,更新封装,不起作用,焊盘不会自动替换成SMD_100_14MIL。
只能手动替换,或者删除这个器件重新放置一次。请问有没有办法能自动更新?

网友A:
把下面第二项“更新封装焊盘”勾选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下面第二项“更新封装焊盘”勾选上

感谢,解决了。
对于没有修改pad名称的封装,勾上update symbol padstack from lib就OK了
对于修改了pad名称的封装,不勾keep design padstack names for symbol pins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