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EE中出现:无法解决不可移动的金属冲突。这个是什么情况?

楼主(2019-05-04):
mentorEE中出现:无法解决不可移动的金属冲突。这个是什么情况?

网友:
无图无真相

网友A:
    想放置的器件与旁边的器件有CES上规则有冲突,导致放置不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想放置的器件与旁边的器件有CES上规则有冲突,导致放置不了。

    ,确实是问题之一。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确实是问题之一。

    这是经常遇到的问题,我们通常是关掉DRC,放下之后再调整,再开启DRC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经常遇到的问题,我们通常是关掉DRC,放下之后再调整,再开启DRC

器件的placement outline太大,另外当关掉一次DRC后edit control那里就变成了禁止状态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是经常遇到的问题,我们通常是关掉DRC,放下之后再调整,再开启DRC

一直用PADS,基本上都会关掉DRC之类的自动检查,可以随心所欲走线和放元件,自我感觉效率更高。现在开始接触Mentor EE ,Cadence和高速板,都是强调前期做好规格则设置。慢慢认同这种做法,开始改掉以前的坏毛病。看起来很麻烦,但是能更全面的考虑整个产品的设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直用PADS,基本上都会关掉DRC之类的自动检查,可以随心所欲走线和放元件,自我感觉效率更高。现在开始 ...

是的,我感觉规则设好了,按规则来,实在放不下再关掉DRC,这样会降低风险,后续检查会少很多问题

网友:
    这就是mentor一直贯彻的设计理念

网友:
    近期剛用,學習了

网友D(2020-07-27):
引用 网友A:
这是经常遇到的问题,我们通常是关掉DRC,放下之后再调整,再开启DRC

    新手请教,如何关掉DRC?

网友(2020-12-16):
引用 网友D:
    新手请教,如何关掉DRC?

    按住右键在PCB界面画“(下)竖-(右)横-(下)竖”,出现Eidtor Control界面,找到“通用设置”里面的“交互式放置/布线DRC”,把前面的√关掉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