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信号的驻波现象具体的波形是怎么样的???

楼主(2019-05-05):
    提问:
1)请问模拟信号的驻波现象具体的波形是怎么样的?

    2)我们平时所说的高频的交流量有时什么意思?

网友A:
    下图动画可以很好地理解驻波是怎么样的东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图动画可以很好地理解驻波是怎么样的东东:

    请问红色线条和蓝色线条指的是什么波形?为什么一条网络中会有三条波形呢?他们的振幅最大或者最小时一般时多少呢???

网友B:
    个人理解,驻波就是信号存在反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理解,驻波就是信号存在反射

大神!书里说是模拟信号的反射产生的驻波现象!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下图动画可以很好地理解驻波是怎么样的东东:

粉红色的波为入射波,蓝色为反射波,黑色即为入射和反射合成的波。

网友:
    看各位的回答,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粉红色的波为入射波,蓝色为反射波,黑色即为入射和反射合成的波。

噢~驻波只是影响了原来波形的相位和幅度吗?没出现对原来波形的噪声污染之类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图动画可以很好地理解驻波是怎么样的东东:

很详细的介绍

网友:
    很详细的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