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手机搜索到蓝牙模块了,为什么配对不上

楼主(2019-05-05):
手机搜索到蓝牙模块了,为什么配对不上

单片机通过蓝牙模块cc2541与手机通信,点配对显示失败,怎么回事?

网友:
配置密码对不对,不行就换个手机试试,有些都是手机的问题

网友:
1    密码是否正确;
2    波特率是否一样;
3    蓝牙是不是主、从一体的。
      以上有一个错配对就会失败。

楼主:
最后请教别人清楚了,蓝牙4.0一般不能直接与手机配对,需要蓝牙适配app才能配对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