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敷铜异常问题

楼主(2019-05-05):
最近天气慢慢变热了,软件也开始发疯,敷铜部分不避让,群友帮忙看看是什么问题。

1.TOP层敷铜GND 有些区域不避让,敷铜使用的是Z-COPY命令复制板框。

2.未Assign Net 避让是正常的。

3.Assign Net 地(绿色)网络后 有些位置就跟地融合在一起了,不避让。

4.手工敷铜一小块,避让又是正常的。然后跟大面积敷铜merge后又出现不避让。

使用的正片,规则设置等都检查没发现异常,软件版本16.6 S050补丁
请群里大佬看看怎么解决?

网友:
Update smooth 也没用嘛?

网友:
软件有时候是有一些莫名其妙的小问题,你Update DRC试试看呢!

网友:
把你套的那些Regin都移出去在update试试,不会报DRC吗?

nat
感谢老铁提供的建议,移走Region再更新敷铜确实好了,再次添加Region后又出问题,Region不能去掉。

网友:
    是不是铺了两块铜皮,有优先级?

网友:
    刷新一下嘛

网友A:
    Z-COPY 出的问题.换成直接铺铜就没问题. 以前出现过,换中铺铜方式就没问题.

    nat

楼主:
引用 网友A:
    Z-COPY 出的问题.换成直接铺铜就没问题. 以前出现过,换中铺铜方式就没问题.

    老司机哦,只是我直接敷铜 面积大一点就不避让了

楼主:
感谢老铁们的关注和建议,我就把铜挖空了一点,整个铜避让都好了,也不知怎么就正常了...

网友:
    将n-copy里的voids勾上也不行吗?

网友:
    有时候是这样的,我也遇过。update不了要挖一下才会更新

网友:
    软件的小BUG吧,保存重新打开,update,抓起来在放下

网友:
在选中铜箔后parameters中,thermal relief 中Thru pins\smd pins\vias中全部选中Orthgon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