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AD芯片TLC549调试方法二

楼主(2019-05-05):
转——AD芯片TLC549调试方法二

分享下第二个程序,按照KDY的说法,第一个程序有点C化。

当/CS变为低电平后,TLC549芯片被选中,同时前次转换结果的最高有效位MSB(A7)自DATA OUT端输出,接着要求自I/O CLOCK端输入8个外部时钟信号,前7个I/O CLOCK信号的作用,是配合TLC549输出前次转换结果的A6-A0 7位,并为本次转换做准备:在第4个I/O CLOCK信号由高至低的跳变之后,片内采样/保持电路对输入模拟量采样开始,第8个I/O  CLOCK信号的下降沿使片内采样/保持电路进入保持状态并启动A/D开始转换。转换时间为36个系统时钟周期,/CS保持高电平,或者I/O CLOCK时钟端保持36个系统时钟周期的低电平. 由此可见,在自TLC549的I/O CLOCK端输入8个外部时钟信号期间需要完成以下工作:读入前次A/D转换结果;对本次转换的输入模拟信号采样并保持;启动本次A/D转换开始。

方法二:
module TLC549 (
                    input sys_clk,
                    input sys_rstn,
                    input  AD_In,
                    output AD_Cs,
                    output AD_Clk,
                    output clk_display,
                    output reg [7:0] Data_Out
               );

// clk=50MHz , AD_CLK_r = 1MHz
reg  AD_CLK_r;
reg[5:0] Count;

always @(posedge sys_clk or negedge sys_rstn)
begin
f(!sys_rstn)
egin
      Count <= 6'b0;
      AD_CLK_r <= 1'b0;
nd
lse if(Count < 6'd50)
        Count <= Count+1'b1;
  else
    begin
      Count <= 6'd0;
      AD_CLK_r <= ~AD_CLK_r;
    end
end

assign clk_display = AD_CLK_r;

reg[4:0] COUNTER;
always @(posedge AD_CLK_r or negedge sys_rstn)
begin
    if(!sys_rstn) COUNTER <= 1'b0;
    else COUNTER <= COUNTER+1'b1;
end

assign AD_Cs = (COUNTER <= 5'd9)? 1'b0 : 1'b1;
assign AD_Clk =  (COUNTER >= 5'd2 && COUNTER <= 5'd9)? AD_CLK_r : 1'b0;

reg[7:0] Data_Out_r;
reg [5:0] i;

always @(negedge AD_CLK_r )
begin
  if(COUNTER >= 5'd2 && COUNTER <= 5'd9)
     begin
       Data_Out_r<={Data_Out_r[6:0],AD_In};
     end
lse  Data_Out <= Data_Out_r;
end

endmodule

网友:
回复看看隐藏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