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Espier FPGA VHDL学习帖】第14帖 2路选择器

楼主(2019-05-05):
Espier  FPGA VHDL学习帖】第14 2路选择器
1)二路选择器
      此二路选择器用于两路输入信号中选择一路并将其输出

此选择器偶两个输入端口In1in2,一个输出端口pout,还有一个控制端口cntl.
      Cntl为高电平时选择一路,为低电平时选择另外一路。
2)实例操作
-- 2路选择器
-- cntl - S3  IN1 - s1   IN2-s2   pout—引脚连接到LED
-- 如果S3 按下cntl=0,则输出为Int1 S1按下灯亮
--     如果S3 没有按下CNTL=1,则输出INT2值,即S2按下灯亮
begin
       process(cntl,in1,in2)
       begin
       if(cntl = '0') then
              pout       <= in1;
       else
              pout       <=   in2;
       end if;
       end PRocess;
查看RTL视图,图形如下

可以看出的确实现的是一个选择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