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RROR(ORCAP-1558):Unexpected error in database access

楼主(2019-05-05):
    ERROR(ORCAP-1558):Unexpected error in database access  那个大神知道这个怎么解决吗

网友A(2020-08-21):
    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也碰到了,解决不了,原理图库都没法用了

网友:
    哪位大神知道这个问题怎么解吗?在线等呀。orcad16.6 原理图库出现:
    ERROR(ORCAP-1558):Unexpected error in database access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也碰到了,解决不了,原理图库都没法用了

人家说  选中库中的首个元件,按住shift点击鼠标左键,依次向下选择,可以先选择多个,直到报错,报错时工程会不正常关闭,删除找到的文件即可,如需要使用被删除元件,重新绘制元件。注:也有可能多个元件库损坏。   我也是用的这个办法解决的

网友A:
    谢谢回复。还有别的文件法没?我的文件库中有很多器件被损坏, 重新建库劳心劳肺点到被损坏的器件还会强行关闭库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回复。还有别的文件法没?我的文件库中有很多器件被损坏, 重新建库劳心劳肺点到被损坏的器件还会强行关闭库文件。

    我就是按他的方法肝完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是按他的方法肝完的

最后我也是用这种方法弄的

网友(2020-12-07):
    再没有更好的方法了吗?

网友(2023-04-11):
引用 楼主:
人家说  选中库中的首个元件,按住shift点击鼠标左键,依次向下选择,可以先选择多个,直到报错,报错时 ...

请问怎么删除损坏的元件,现在一选中它就报错然后关闭了,想删删不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