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RF小信号放大器采用共发电路

楼主(2019-05-06):
为什么RF小信号放大器采用共发电路

     1.)噪声系数。共发和共基放大器噪声系数相同,当考虑内部反馈时,共发电路比共基电路还有低一点;

  2.)增益高。共发放大器的功率增益要比共基高得多;

  3.)稳定度高(稳定范围宽)。共基接法管子在相当大的范围内有潜在的不稳定性,只有靠近fT管子才是稳定的,而共发接法在很大的频率范围内都是稳定的;

  4.)输入输出阻抗易匹配,共发射极接法输入输出阻抗一般在几十欧量级,易与同轴线和微带传输线匹配和连接,而共基放大器输入阻抗太低,为几欧量级,常用的传输线都是50欧或75欧,要把他们转成几欧给设计带来困难,亦会影响频宽。

  5.)最小噪声系数最佳信号源导纳与最大增益匹配信号源导纳,在共发射极的时候差别不大,即最小NF点和最大增益点的导纳数值会比较接近,设计电路是容易兼顾噪声和增益,不至于考虑最小噪声而是增益牺牲太大。但是在共基电路结构的时候,两者差别较大,不能兼顾。当单级增益不够高的时候,就不能取最小噪声设计。

  由于上述的原因,射频小信号放大器基本上都采用共发接法,共基接法在几十几百M还可以见到,但是到了更高的频段就很少见到和使用了。

网友:
看看为什么RF小信号放大器采用共发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