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所有的无线产品都要做杂散测试吗?能讲讲什么叫杂散测试?

楼主(2019-05-05):
请问所有的无线产品都要做杂散测试吗?能讲讲什么叫杂散测试?

网友:
发射功率大于一定数值的无线设备,在进行相关的认证测试的时候,都会要求进行杂散测试,一般是测试传导。
杂散测试说的简单点就是测试除了你有用信号之外的无用信号的强度,有带内和带外之分,要求根据偏离有用信号中心频率的大小来定。

网友:
楼上高手啊,厉害了。我还以为什么产品都要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