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下图电感附近铺铜,为什么要如图挖出一块儿出来??

楼主(2019-05-05):
    如下图电感附近铺铜,为什么要如图挖出一块儿出来??

网友:
    没这个必要把,

网友A:
    这个是推荐做法?还是你自己做成这样的  没懂你的意思

网友B:
    因為有回授訊號吧

把其它層也一起打開看看

网友:
    一般大功率电感下面为了EMC,电感地下铜箔做要做净空处理

网友:
    没必要吧,这样影响通流,没看出来有什么好处;电感下方不要铺铜就好了

网友:
    个人感觉完全没必要,DCDC 各种推荐LAYOUT 没见过这么布线的

网友:
    我感觉是防止旁边的小贴片元件立碑!

网友:
    感觉这样做没什么必要

网友:
    第一次看到这样的操作,说实话,没有看明白为什么。超出了我的认知范围。

网友:
    这比较感觉像零件外形(Package Geometry / Assembly_TOP),
是不是做错层了,所以隔开了.

网友:
    从没见过这样处理的,影响通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推荐做法?还是你自己做成这样的  没懂你的意思

    这是别人的操作,我亦是看不懂才粘过来,看看有没有能看的懂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為有回授訊號吧

    把其它層也一起打開看看

    看了一下,下层没有其他信号
导出封装看了下,封装上并没有keepout,而是后加的。

网友:
还没见过这样做的,我个人觉得也没有这个必要。

这个图铜块太大了,一般不超过焊盘。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一下,下层没有其他信号
    导出封装看了下,封装上并没有keepout,而是后加的。

你可以看防焊層  pad 有露銅    電感的 pad 加大  (因為電感規格變大)
因為pad 有補銅為了防止 pad過大
會造成過錫爐時零件歪斜

网友:
    也可以不挖空,但是要确保没有电感两端之外的信号进入,因为电感对其他信号的影响回答,特别是高速,

网友:
    所以挖空是比较保险的方法

网友:
    有图层与你铜箔图层冲突了

网友(2019-11-04):
    大的功率电感下面清空有利于降低电磁干扰。

网友:
    第一次见 不明白这样做为何 坐等高手解答

网友:
    这个就像电感下面不能穿其他走线一样,不铺铜也是为了降低电磁干扰。一般的做法是每层都挖空,有些做法是相邻层挖空,具体看PDG或者RD的要求。小功率的电感可以不这样做,但是电感下面不走线是必须的

网友:
    上面讲的那些理论上的东西太多。要是设计IC芯片我不懂不说。只是设计pcb。这样设计对电路电流、焊接等稳定性没多大用处。看形状避开丝印线,可能是铜箔开窗提高焊接包锡量(增加电源载流量)。最好问问作者自己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