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个问题,测量晶振的时候需要不影响电路的正常工作是不是需要用高阻抗探头....

楼主(2019-05-05):
请教大神个问题,测量晶振的时候需要不影响电路的正常工作是不是需要用高阻抗探头?非常感谢!

网友:
示波器不常用,不清楚哦

网友:
要高阻,低电容,还要注意示波器的检测信号带宽。

网友:
还要注意探头就近接地

网友:
低寄生电容很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