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pice地的设置问题

楼主(2019-05-05):
    电路如图片所示,想给运放设置一个新的参考地,和主电路的地分开,请问该怎么设置,添加了一个信号地,仿真不收敛。谢谢指导???

网友:
    地应该是只有一个,但是可以把需要隔离的地通过一个大的电阻比如100M接到0地,可以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