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采集问题请教大神

楼主(2019-05-05):
    最近在做一个电容式传感器测量,ADC采样精度总是不能满足要求,ADC芯片的精度很高,我估计是我电路板布线不好或者是什么地方有分布电容影响了,但是奇怪的是,我把电路板的地线和传感器外壳连在一起的时候,精度就会高出不少。传感器外壳是悬空的。求大神帮我解释一下?

网友A:
ADC前面的调理电路,输入阻抗和共模抑制比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C前面的调理电路,输入阻抗和共模抑制比如何?

   我这个电路前端就是对电容的测量,是一个充放电的过程。通多测量放电的时间计算电容大小的,并不是运算放大器之类的。我就是不理解为什么地接到外壳,噪音就会好很多。

网友:
增加接地点,回流路径通畅

网友:
    估计还是信号干扰问题

网友(2019-06-12):
    会不会和单点接地有关?优于多点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