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 为提高PCB 群脉冲抑制能力,PCB如何布线铺地?

楼主(2019-05-05):
请教大神, 为提高PCB 群脉冲抑制能力,PCB如何布线铺地?

网友:
注意强弱电的布线隔离、信号线与功率线的布线隔离、干净线与不干净线的布线隔离

网友:
你要分析群脉冲的干扰从哪里进来,会经过什么明显途径耦合到敏感信号,最终怎么回到大地。

沿着路径检查你的PCB走线就好了。

单单从地来说,隔离要做好最关键,另外就是你的数字地尽量完整,就像你大海里面扔小石头,随便怎么扔都没事,但是只是个小水坑就可能出问题了。

网友:
特别注意敏感信号与出接口走线的隔离

网友:
注意敏感信号与出接口走线的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