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导出dxf出错

楼主(2019-05-05):
cadence导出DXF出现 Opening file #Taaaaaj11692.tmp;Cannot open Board/MCM file.错误

网友:
导出步骤出错了吧,file-export-dxf;dxf output file填写dxf名字,format默认,units单位选择mm,layer conversion file点击下选择之前命名对应出现的.cnv文件,再点击edit 在select 下面选择需要导出的层,在layer层选择右下角的new dxf layer ,命个名,然后ok,ok;data configuration栏的默认,不用做选择;再点击export就行了

楼主:
我照做了,但还是不行,我的文件是加密的,不知道是不是和这个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