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层铜箔加工完成后为什么会变厚

楼主(2019-05-05):
看到这么句话

表层铜箔加工经过了哪些步骤会使表层铜箔变厚?

喷锡也只是使焊盘加厚吧?表层走线为什么会变厚?

网友:
    坐等大神解答

网友A:
    过孔的铜需要加上呀,,这样顺便就把表层也加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过孔的铜需要加上呀,,这样顺便就把表层也加厚了,

    谢谢。
我理解一下,就是钻孔之后,为了将过孔镀铜,进行了全板沉铜。这个操作使表层铜箔变厚。

网友:
    过孔电镀的时候把其他的也加厚了

网友:
    钻孔后需要沉铜,电镀,就会加厚铜箔的

网友:
    电镀啊!除非你没有过孔,有就一定会电镀,有电镀就一定会厚

网友(2019-08-18):
    压合的时候压的是你说的表面的铜箔,然后加工外部线路板厂一般有两种工艺
    正片,整板面电镀,把孔铜镀到需要的厚度,然后在蚀刻线宽,所以面铜也会变厚
    负片,整板电镀----->外层---->图形电镀,然后再去膜---->蚀刻---->剥锡形成线路,同样的面铜也会变厚